技嘉GA-H81M-S1不定期不认内存

楼主(2022-03-17):
技嘉GA-H81M-S1不定期不认内存,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卡15,是不是CPU插座虚焊了。这要怎么判断

网友:
这种给我感觉是接触不良,就像电脑开机点不亮先用橡皮檫内存金手指,然后就好了。

网友:
这种基本是南桥不良,

网友:
CPU针脚或者内存插槽针脚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疼,你测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疼,你测的时候是好的,
H81  这种主板就算爱坏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