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进水烧穿两个洞维修

楼主(2022-03-17):
机器:联想y7000 版号 nm-b962 进水半年 如图 多处烧穿 断线

首先清洗主板 清洗完后如图

测量发现南桥和ec都短路,全部拆掉,主板上板层烧穿的地方也全部挖掉,短路芯片补回去,断线的地方补好

补好之后供电正常出来,再装南桥  南桥装好成功亮机

手工不好请见谅,我一般讲究实用,不讲究美观,修的比较糙,修亮了之后也有不少小问题,最后都一 一 解决了,感谢大家观看

 会员136252300鑫豆2025-12-3 14:14
 会员23469300鑫豆2024-10-9 09:42
 会员11386942元2022-10-16 23:08

网友:
这种的,很费时间,价钱可以就都至于修

网友A:
怕是不稳定吧,这种很耗时间,楼主耐心很好。

网友B:
楼主这样修了  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修了  能收多少钱?

收费12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是不稳定吧,这种很耗时间,楼主耐心很好。

还好 经常干这种活

网友:
这样的都能修好 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不错,没活的时候,那怕花费一上午,都值了,有货的时候看心情吧

网友C:
夏总牛逼   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大哥,牛!感觉用不长久!很容易再次烧坏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收费也必需上去

网友:
手工费都得到800

网友:
嗯,不错。唯一欠缺一个保险。

网友D:
楼主 技术OK  同时运气也比较好

网友:
这对于我是梦一样的,努力学习

网友:
这个不容易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E:
还好板层中间走线少,不然更费功夫

网友:
飞线有点粗壮

网友:
供电线要粗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板层中间走线少,不然更费功夫

嗯,主要就供电附近,比较好找,信号线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技术OK  同时运气也比较好

运气比较好

网友:
差不多,收了1200

网友F:
这还能搞,厉害啊,快废了,看来现在个个没机器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还能搞,厉害啊,快废了,看来现在个个没机器修啊

疫情,快递进不来,所以把尾货清了

网友:
这个牛逼  要我看到就.....

网友:
高手硬核技术学习了

网友:
有这机器点位嘛

网友:
真够有耐心的,手艺真的不错

网友G:
楼主,请问一下你遇到过Y7000P风扇狂转关机的情况吗,机器是可以显示的,显示之后没几秒风扇就狂转持续10秒左右就关机了,可以再次触发,供电都有

网友:
楼主牛啊,这都能修好,技术过硬

网友:
浙江吴彦祖?

网友:
看到就基本放弃了,,,,,,,,,,,,,,,,,,,,,,,,

网友:
不是啊  你认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一下你遇到过Y7000P风扇狂转关机的情况吗,机器是可以显示的,显示之后没几秒风扇就狂转持续10秒 ...

遇过,触发到关机是固定时间的

网友:
牛逼   要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这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都这样了还能修好。

网友:
这个霉变严总了,看到这种基本都放弃了,楼主强

网友:
你这腐蚀的够狠的,不过板子穿孔,一定先要跟客户说明,别到时候万一没搞定,客户转到第二家,人家师傅说你在板子上挖孔了,你根本解释不清楚,我就遇到过这种事,凡事都要谨慎,先排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事,然后再放心大胆的维修

网友:
浙江吴彦祖是衢州的

网友:
我的R9000准备活了!

网友:
这么严重过

网友:
最喜欢修这种问题  就是搞不定

网友:
加分了   真牛   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
就是不知道修好稳定性咋样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啊,这情况。

网友:
x夏总威武霸气  加分了

网友:
一般进水机超过半个月的就要考虑修好了会不会有暗病,当然还是看具体情况,我最怕的就是修好了,由于有些板层有锈蚀,又看不到,有后遗症就麻烦了。

网友:
艰难吧能修好

网友:
就看这个1200元的维修费,楼主肯定死活拼了。

网友:
半天搞定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1200元大洋,值得!后期还有钱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夏总牛逼   要是我就放弃了

洋快餐味道怎样

网友:
怕是不稳定

网友:
楼主用什么清洁的主板?半年了还能清洁干净?收费多少啊?

网友H:
烧的这么严重,担心修好后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的这么严重,担心修好后的稳定性

已经用了快一个月了

网友:
像这种修好也有功能不稳定的吧

网友:
这样不知道稳定吗

网友:
一搬这样都报废了

网友I:
这样的都能修好 技术确实NB,说实话有这功夫还不如找两个娘们,换个板子比你这维修转钱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都能修好 技术确实NB,说实话有这功夫还不如找两个娘们,换个板子比你这维修转钱没必要浪费时间

主板三千多,机器才四千,你觉得换板加多少钱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