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插槽问题

楼主(2022-03-17):
本人一张主板有4个插槽,单根测试3、4槽能点亮,1、2槽不亮,4槽满插能亮机都能识别。请大家谈谈都是什么问题啊,是cpu针问题,还是桥问题,还是内存插槽问题?

网友A:
可能是主板插槽设定问题,有些主板只能安照特定顺序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板插槽设定问题,有些主板只能安照特定顺序装

bios已经还原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主板硬件设定的,就像好多服务器一样,得优先插某些槽位

网友:
啥主板又不说, 你先看下 针脚有无明显弯曲变形或者 触电有无明显污渍, 报上主板型号 , CPU 和内存型号, 我们才能判断啊, 硬件都不提, 盲猜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恢复,已经ok了,更换了内存插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