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屏线还是这样闪屏,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2-03-17):
换了屏线还是这样闪屏,到底是什么毛病?

网友A:
屏 换过了吗? 感觉 像是 显卡或屏的问题

网友:
屏,或者屏线排除就显卡

网友:
看起来更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 换过了吗? 感觉 像是 显卡或屏的问题

屏没有换过,但显卡换过了,还有排线也换了,开机时什么毛病没有,一会就这样了

网友:
可能屏坏了。

网友:
无非就是屏  屏线  显卡 先查这三类东西

网友:
显卡坏了 CPU集显

网友:
换屏试试一下

网友:
显卡显存都有可能这样

网友:
外接显示器好不好?显存虚焊也会花屏的。再不行换个屏试试,不需要用新的屏,裂开的也行,只要能显示出一部分内容就行了。

网友:
为啥不换个屏试试

网友:
显存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或者换屏,都比上网发帖节省时间

网友:
把usb转接台式显示器,还花屏那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直接换这种只能用替换法

网友:
像显卡现存问题

网友:
屏可能大一点

网友:
屏坏了,换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