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卓茂R590软件只能正常显示一条曲线

楼主(2022-03-17):
有没有朋友用过卓茂R590的,我用了卓茂的配套软件,软件可以正常控制机器,但是软件只能正常显示上部风嘴的温度,不能显示下部风嘴的温度,不知道是机器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麻烦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软件只能上部。

网友A:
这款bga下部风嘴的高度能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软件只能上部。

我没有说明书,同城买的,第一次用这个型号的返修台,软件都是在迅维下的,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bga下部风嘴的高度能调吗?

调不了,没有手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说明书,同城买的,第一次用这个型号的返修台,软件都是在迅维下的,不太清楚

我有这个和你一样返修台,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还是先研究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研究说明书吧

我在同城维修店那里买的二手,没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个和你一样返修台,可以交流一下。

当然可以,我还在研究如何改装这玩意呢

网友:
加个VX交流一下?

网友:
wx手机私信给你发过去了

网友(2022-05-25):
已经找到说明书了,这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两个曲线分别是发热丝和外接感温头的温度数值
为了方便有用R590的朋友们,我把说明书上传上来,说明书是全英文的,大家可以自行翻译查看

ZM-R590 manual.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