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谁修过中柏的4spro

楼主(2022-03-17):
谁知道电源生压ic是哪个啊,现在不充电,充电灯不亮

网友:
至少要个图片

网友:
现在从usb接口查了个小夜灯发现灯一闪一闪的,感觉应该是升压的IC坏了但。。。哪个是升压的IC啊,一般生压IC不是6脚的芯片么没有啊

网友:
电源管理是axp288c

网友A:
平板是平板 一般用的是集中PMIC  类似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是平板 一般用的是集中PMIC  类似手机!

电池接口对着的是电源管理,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研究坏俩中柏了为了修一个

网友:
有一个疑似生压用的IC写的LPS ST71不知道是啥型号tb搜不到,因为之前有个平板就是生压IC爆了后症状差不太多。。。。还有这个周围写着8029的6脚芯片是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