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970跑甜甜圈正常,跑分黑屏,请怎么修

楼主(2022-03-17):
华硕GTX970

网友A:
有可能显存有问题,你跑一下测试

网友B:
不是有最新的MATS吗? 先测试现存, 不行再超频 显存一点 再测试, 再不行就 用DEEG测试核心

网友:
跑一下显存

网友:
我有一张花屏的也是一样,我怎么跑都不花,别人拿去开机就花

网友:
甜甜圈都可以跑,理论上是好的卡,不符合常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显存有问题,你跑一下测试

显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最新的MATS吗? 先测试现存, 不行再超频 显存一点 再测试, 再不行就 用DEEG测试核心

这个deeg怎么用?

网友:
deeg怎么测核心?

网友:
换主板换大功率电源

网友:
黑屏后测量一下供电还有没有

网友:
显存的问题,显存背面是否掉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