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e one14不触发

楼主(2022-03-17):
买的可调电源还在路上看不了电流,但是测到充电口电压在不停的跳动。其他电感没任何电压,应该是有短路,论坛没搜到图纸 点位,只能用表瞎鸡儿测。发现这个芯片边上有两个电容一头003另一头001。应该就是这里。
我想问一下这个主板上为什么没有板号?图纸宝也没搜到,我想知道这个芯片的作用 确认一下故障点

网友A:
这台机子,我手上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子,我手上有一台,

有没有图纸或者点位图呢

网友B:
觉得有短路就烧鸡大法伺候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有短路就烧鸡大法伺候看看呗

瞎鸡巴烧吗?都没搞懂线路 接个3v烧cpu吗

网友C:
中午下班回家把这个芯片吹下来了,充电接口19v电出来了。但是那几个电容阻值还是1,电容拆了 测焊盘还是1

网友:
今天可调电源到了,烧机是这样的 方法不对吗

网友:
芯片换了,断路通过烧机烧出来了,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充电器不充电 只插充电器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修到过

网友:
充电芯片啊

网友:
换隔离管

网友:
这也能搞好。666 啊! 这机器 体质好。

网友:
这是山寨板吗?没有图纸就难搞了

网友:
最好找个图纸修

网友:
看看隔离管击穿没有

网友C:
已经完美修复,故障点两个,一个就是充电芯片,另一个是一个电容。因为我充电芯片没焊好导致充电器不能充电。。。收款70,除了15成本。人工。还有专门买来修这个机器的可调140,亏出翔了  。不过能修好感觉值

网友:
目测这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完美修复,故障点两个,一个就是充电芯片,另一个是一个电容。因为我充电芯片没焊好导致充电器不能充电。。。收款70,除了15成本。人工。还有专门买来修这个机器的可调140,亏出翔了  。不过能修好感觉值

机器不值钱吗,才收7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值钱吗,才收75

是这样的,我在我们县医院做维护的 就是修医院里的电脑打印机和网络。不知道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我在我们县医院做维护的 就是修医院里的电脑打印机和网络。不知道行情

应该100到1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午下班回家把这个芯片吹下来了,充电接口19v电出来了。但是那几个电容阻值还是1,电容拆了 测焊盘还是1

电容1不是正常的吗  你什么档位测啊

网友:
修主板75?拆机检测费都不够吧

网友E:
公共点短路吧,估计原充电芯片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短路吧,估计原充电芯片都是好的

应该是。因为没可调电源我一开始就把充电芯片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