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拿来通电不开机不显示八声报警

楼主(2022-03-17):
客户拿来通电不开机不显示八声报警查一下图纸测试发现电压 更换这个2个位置搞定

网友:
楼主有时间麻烦讲一下原理

网友:
Dell的报警是有个表格 可以查报警几声 是什么故障

网友:
报警8声,一般是显示故障,重新插下排线,或者看看显卡是否问题,一般就是这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