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250M-D3V1.0A内存槽不认内存

楼主(2022-03-17):
如题,电脑B内存槽开机正常,A内存槽接不认内存。测量78脚外的240欧电阻有1.2V CPU擦了也是一样不显示。有碰到过的吗·不会是U问题吧

网友:
更换U是否正常显示 更换之后不显示就主板问题

网友:
加一根测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供电时钟总线都正常的话看CPU之间的数据咯,

网友:
有可能是CPU通道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