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05735-010 图纸点位

楼主(2022-03-17):
X905735-010
surfac book1 1705

网友:
图纸不对,被骗了

大家不要下

网友A:
楼主你机器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机器什么问题

不认下部分

网友(2022-06-06):
搞定了吗楼主?我遇到了个下半部分插上去不开机的,不插可以开

网友B:
把下部分拆出来看看是不是短路了。下面也有3-5待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下部分拆出来看看是不是短路了。下面也有3-5待机的

待机正常! 35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