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1708暗屏通病检修思路分享

楼主(2022-03-17):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708,测试发现暗屏。搜集资料发现有通病(1种是屏线断裂,2是主板不出VLED电压。3是还有人说换屏好了的)。
  接下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思路。
  1.首先观察右侧屏线是否有断裂的痕迹。(大部分通病可通过观察发现,也可使用显微镜看看)
  2.测试屏幕小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这里着重注意VLED。
  今天我遇到的是第二种情况,无vled供电。
  首先测试到无vled主供电,其他电压我就没有过多去测量了,测试vled对地阻值发现电阻为50左右,明显偏低,由于这项供电电压较大,就没有查阅图纸,使用电流表供上3v电压烧机测试,发现发热点,(详细位置看图,我没有翻图纸,不好说电容编号)拆除后故障解除。
   (ps:这款a1708苹果电脑的这个位置电容极易短路,有时候是正面,有时候是背面,反正着重检测这里就对了。)

网友:
这堪称大神级别的维修过程

网友(2022-04-22):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嗯,苹果的笔记本修的比较少,1个月有时候都碰不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