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14不充电

楼主(2022-03-17):
  板号:matebook14 版号:nb8510
  机器故障:插电池开机电量低无法启动,电池拿掉正常开机,测机一切功能正常,换新电池可以开机,但不充电!
  历时一个星期钻牛角尖,修好只用了5分钟

  同行送过来的机子,插电0.055待机,偏大,热成像充放电芯片微微发热,问题就在不充电上,偶尔还有大电流保护掉电,测公共点无短路,电压19V,电池座19V,明白的这里就知道撒问题了,但是我脑子秀逗,没反应回来,认为公共点19V正常,充电电压有问题,然后就是各种测,查条件,换芯片,花了一百多订芯片,死命研究了一个星期多,还是没修好,还好最后反应过来,华为的机子公共点应该是8.6V

  就这个PQ103击穿了,换了就好了,就5分钟,料板拆了一个MOS管,零成本的事情,被我折腾了一个星期,还搭了一百多块钱

网友:
有时候喝点小酒,脑子容易短路

  还好人体有自动修复功能

网友:
很多机型都是

网友:
原来华为的公共点是8.6伏,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是要测上下管是否短路

网友(2022-05-01):
我的本本主板上电池连接处的一个电容(或电阻)坏了,没法充电。怎么办?

网友:
现在稍微新点的本子公共点都是跟着电池电压走的,不是19v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后面风扇和usb的供

网友:
新款type-c接口笔记本 现在公共点电压大部分都是适配器原电压,这样设计是为了配合CPU睿频公共 ac和dc能混合给主板供电,最早苹果为代表的。我知道好像是修这两款机器a1425 a1466,好像翻看之前苹果图纸 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2022-07-07):
来你这就是学习的,公共点应该是8.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