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 XTW100有1.8V转换座吗?

楼主(2022-03-17):
目前只搜到CH341A的1.8V转换座,担心买回来不兼容,于是打算买MINPRO-I或者CH341A+1.8V转接座,但是搜来搜去都是深圳发的货,现在深圳又封城了,任何快递都寄不出来。浙江那边也有,但是总体比深圳要贵些,要知道,我这个几年前买的XTW100总共才用了十次都不够,平时也没那么多的机会去玩编程器,不想投入太多这方面的。

起因
我的电脑主板BIOS是W25Q128FWSQ属于低电压版本的BIOS,现在需要刷写新BIOS,求大神指引下。

网友:
应急就自制一个,加二极管降压就可以了,论坛上面有制作方法。网上不到10元包邮那种也能用,板上有一个几十脚IC,看起来很夸张,其实可能就只两三个脚有用。

网友:
多买几个,留着备用

网友:
上图与本次问题无关,下图是引脚定义,直接改造8脚的VCC电压?加一个二极管压降到1.8V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直接刷1.8的芯片就行,我一直就是这么刷的没刷坏过

网友A:
这个直接刷1.8的芯片就行,真的吗,我早就烦这么多想简单点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刷1.8的芯片就行,真的吗,我早就烦这么多想简单点了

但是我刷了不行,XTW100插进电脑就说不兼容报错。然后虽然可以写进,但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刷完,感觉已经异常了。实测主板上确实1.8V,实测编程器引脚确实是3.2V,上面说的可以刷真的吗?我有什么操作要注意?

网友:
做维修不要用这么垃圾的编程器,真心话。买个809H可以省很多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