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hkpad t430U 刷bios亮机,但是进系统黑屏

楼主(2022-03-18):
tinhkpad t430U(33519sc)板号:DA0LV3MB8F0 REV:F 刷bios亮机,但是进系统黑屏,刷了多个bios一样,详细描述:开机在windows界面转圈时黑屏,但是可以听到进入系统的提示音,此时就像电脑休眠一样,按多次开机键有很小几率显示登陆界面,有时也显示交互式登陆进程初始化失败。如果出现登陆界面登陆后正常显示无问题。还有就是禁用核显后使用无任何问题,禁用独显不行,只有禁用核显或者卸载核显驱动后才正常。求各位老师解惑一下,有几次正常登陆后我用鲁大师测试跑分都没问题,不蓝屏,bios也刷了多个,问题一样,bios显示设置也改过,问题依旧。求各位老师解惑一下。附bios及图纸

联想THINKPAD t430u DAOLV3MB8FO REV F BIOS.rar

网友A:
集显供电或cpu本身问题吧?换u试试看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或cpu本身问题吧?换u试试看喽。

U是焊在主板上的

网友:
这种都是打胶的芯片,加焊下控制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