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不触发——背后被捅刀子······

楼主(2022-03-18):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步入主题
          主板到手测量对地看有没有短路的,测量发现没有短路....加cpu和内存发现不跑码····
那就查rtc待机条件和南桥触发条件吧......论坛一搜没有图纸···这不完犊子了吗··························
再我想放弃的时候 把主板反过来再看一眼的时候 发现了问题.....
看图片

这两张还不是重点,重点再下面这张两张图:

深深的一刀··

观察完毕·考验焊工的时候到了·····徒手不戴放大镜 直接飞线连接好·看下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5 分钟前 上传

完美修复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5 分钟前 上传

最后的亮机图: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4 分钟前 上传

维修总结:往往仔细加认真会比你找看线路图维修还要快···当然了会看线路图分析电路也是要会的。
最后大神们觉得对你没有帮助给多加点分,如果对你有帮助就少加点·最近却分。。。。。。
谢谢观看!

网友:
你这主板目测是有问题的你说没问题

网友:
这明显是故意划出来的吧?这么多划痕?

网友A:
没有把BIOS备份下来,有点可惜!

网友:
这么多你还有那耐心去焊接

牛人,是我直接让它,雪上加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把BIOS备份下来,有点可惜!

BIOS官方有,下好解压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明显是去垃圾佬那拿货来修的,哪有什么故意

网友B:
这应该是主板和主板摩擦造成的

网友:
手工确实不错

网友:
放大镜不赖

网友C:
徒手不戴放大镜 直接飞线连接……这个nb

网友:
做的这是针线活儿啊,

网友:
修这种,得容易近视的。

网友:
好手艺,好耐心

网友D:
这么密不用放大镜?眼睛可好?我看看你的烙铁

网友:
.成功背后有因缘的,细心、耐心、恒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主板和主板摩擦造成的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密不用放大镜?眼睛可好?我看看你的烙铁

就普通936A烙铁,,,垃圾烙铁,

网友:
秒杀技嘉GA-B150M-Power2 (rev. 1.0)不触发之不过内秒杀-迅维网-维修论坛.url (267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
楼主够仔细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普通936A烙铁,,,垃圾烙铁,

这么细怎么焊呢

网友:
手工挺好的

网友:
我记得我捡了个主板,也是像这样的,补了开不了机,过了两天拆着玩,发现那道印子已经深入骨髓了

网友:
针线活做的不错呀!

网友:
观察细心,手工nb

网友:
这焊功相当可以,维修完美,相当漂亮。

网友:
楼主好像专搞主板维修的啊,不知道笔记本主板修不修,你这个维修是不是补线就修好了,还是补线后再维修的,

网友:
我看你的筐还有好多的主板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维修主板对图纸有没有依赖,一般供电方面的可以没有图纸,当然有更好的,信号级的没有图纸就蒙了。

网友:
焊功可以.楼主测试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源?线很长,测试比较方便

网友:
这板应该是被当垃圾虐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徒手不戴放大镜 直接飞线连接……这个nb

台式机主板这种接线不是基操么?13年我刚做学徒的时候接线都比这细 接了半年左右的线才修板子

网友:
这是爱的一刀

网友:
   明显是去垃圾佬那拿货的

网友:
拿到版就应该看看版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下手挺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