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m251激光彩打,黑色正常,打不出彩色。

楼主(2022-03-18):
有我两台251,有一台是正常的。另一台黑色正常,打不出彩色。     我把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所有板子 激光器 定影 转印带 基本除机架外的东西都进行了对换,完全查不出什么问题。
故障机的零件换到OK机上都OK,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弹簧那边我也看了好久,貌似没看到啥问题。

网友A:
古坏了?定影检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坏了?定影检查了么?

我把正常机的零件和故障机的都进行了对换,所有零件都是正常的,硒鼓自然也是正常的。

网友:
转印带互换看看

网友:
换过了,打不出。

网友:
估计需要换个人维修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设置成黑白打印了。

网友:
开合前门打引擎页,不出彩色,且换过转印的话,只剩下齿轮组里ITB分离对位了

网友:
设置成黑白灰度打印了,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