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不出发维修

楼主(2022-03-18):
不出发开关脚有3.3v,测量q69一脚三脚都有5v电压,二脚只有0.9v,换q69正蚩触发了。可能是通病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不多,你的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
你确定换了这个可以,,,一般不是这个东西坏

网友:
直接短接这个管子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的不多      多多努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