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已解决】下载了图纸找不到

楼主(2022-03-18):
接着又下载一次,扣了积分还是找不到。手机APP,下载哪里了?

网友:
您好:下载的文件是找不到的,建议您装一个腾讯文件后,重新下载,24小时内再次下载同一附件是不扣除下载分的!

网友A:
已经下两次扣分了

网友:
又下一次,还是空的

网友:
在手机的文件管理里面吧,好好找,不然最好用电脑下载,比较方便。

网友:
我来告诉你路径,觉得好,麻烦给打赏点下载分吧

网友:
对了,迅维app 下载的文件系统会自动随机添加很长的前缀,注意改一下文件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下两次扣分了

一天之内重复下载同一附件是不会扣分的!手机上载后到文件管理器找下,或到浏览器的下载的目录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