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hp 1213nf 开机显示正在初始化

楼主(2022-03-18):
hp 1213nf 开机显示正在初始化

按百度上找到的什么清除传真什么的全部没用。更换主板解决

网友A:
好像清一下就可以

网友B:
主板坏?一定要换吗?

网友(2022-04-25):
引用 网友A:
好像清一下就可以

试了很多清除办法,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一定要换吗?

不知道呢, 换不是最快的办法么。

网友:
激光器问题 主板问题 扫描头问题都会造成 先停开机预热激光器的声音 再拔掉扫描头开机看看 最后检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