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华硕7850驱动ic丝印型号

楼主(2022-03-18):
图片1是位置丝印是个01w  o1w或者oiw 0iw是1的字形头上有个点。现象是没1.8然后换了个gs7163 1.8出来亮机打驱动进不去系统。然后干核心。通电mos前三个发烫图1是拆了三个mos就不烫装上去就烫。如果不拆的时候7805烧12v端会6a然后mos烫。3个拆了之后3a电流不烫。换了mos管之后还是烫。然后把图1的芯片拆了就不烫了。应该跟核心和背后的gs7163 5v转1.8没关系。开始没1.8的时候有时候通电他就烫等一会在通电mos就不烫。现在是通电就烫。0iw是链接up1608tk上的。最后一张图是oiw定义。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老师有第一张图的高清图吗

网友:
017 0下面一个点 17上面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