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ET M2REV:1.00秒杀花屏附带原机bios

楼主(2022-03-18):
能帮到大家的希望给加个分,或者点赞留言也行!

到手就观察主板背面有划痕 2根线断了·加电如果不亮就飞线,,

加电亮了 只不过 花屏,但是依然飞线,飞了线就不花屏了 完美。 另外把好的bios也备份下来 提供大家使用。《给加个分吧。》

·
·
·
·
·

· ·

·
·
·

·
·

·

网友:
忘记上传了,,,,,,,在这里

网友:
牛,有图有真相,我是围观的

网友:
手艺不错,bios是编程器备份的,还是软件备份的?

网友:
技术高超,手艺精湛,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内存数据线断了,要不然不会仅仅花屏吧

网友:
想问下,你BIOS备份是拆下来备份的,还是用软件备份的?

网友:
技术高超,手艺精湛,学习了

网友:
显示器该换个好点的了

网友A:
花屏的原因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花屏的原因是啥?

断线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导致的·········

我去。。那就是说断线的地方在vga接口附近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