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鲨 正常使用不开机

楼主(2022-03-18):
一般为cpu虚焊所致
说实话 这帖子有点水 不喜勿喷

网友:
黑鲨手机都是自己把自己烧虚焊的

网友A(2022-04-27):
我也遇到了,不开机,从做完U没有WiF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不开机,从做完U没有WiFi

应该是没装好吧,或者WIFI和CPU通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不开机,从做完U没有WiFi

是耦合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装好吧,或者WIFI和CPU通讯出问题了

嗯嗯,接到的是二修,重做了还不行!最后是一个耦合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