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700 M.2固态修复

楼主(2022-03-18):
      硬盘型号:联想SL700 M.2 128G
      主控PS111  闪存为micron的。
      故障:识别为SATAFIRM   0MB。完全掉盘了,经典故障,故障率非常多。
     修复过程1,查看FLASH—id对应版本。2,S11_UNLOCKER解锁固件程序。 3,修复REPAIRS11固件。4,升级固件。
升级固件需要手动制作刷新程序,先选好合适固件,将固件改名为FW.bin然后放入s11-flasher运行s11-flasher2-micron即可制作出FW.EXE程序。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制作成功了。要区分闪存类型,不同的会刷新失败。

网友A:
把制作过程写细更好

网友:
         我去试试。

网友:
溜溜溜个梵蒂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制作过程写细更好

网上有教程,我就不细说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共享下

网友:
PS3111很好开卡。根本不需要另外制作FW文件。PS3111 SSD MP Tool v2.2.70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2022-04-19):
太感谢了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