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G3DCMBCC0 高清大图 和阻值。电压

楼主(2022-03-18):
DAG3DCMBCC0 高清大图 和阻值。电压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IO排线接口 第一个电容短路(故障现象掉电重启 ,电压0.023左右、5v电感阻值低。)

网友:
不清楚可以下载下载这个试试

16.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142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故障,只是太忙了没有发论坛

网友:
图片上的标注很糊,看不清。。。

网友:
楼主  IO排线接口 第一个电容短路是那个地方,排线是哪个?能表明出来吗 还有BISO程序能上传吗

网友A:
找到了 问题在  第二个图的左下角 排线接口的位置,但我的5V不短路 待机3.3V 电压只有1.5V 电池充放电3.3V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 问题在  第二个图的左下角 排线接口的位置,但我的5V不短路 待机3.3V 电压只有1.5V 电池充放电3.3V

用转接头就会导致3.3v异常              刚被这玩意折磨了一个星期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有个电容坏掉了。5v阻值很低,现在都正常了还是上不了电,你们是换5v供电芯片了吗

网友:
这个位置短路我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回复。看来还真是通病。。通病记得加个权限。。。。

网友(2022-11-20):
具体什么机器的主板?

网友(2023-02-02):
左下角那个不是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