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2289 故障

楼主(2022-03-18):
主机进水,更换cpu后,现在能开机能亮屏,刷了t2,装系统的时候装不上,地球那个界面能走完,后面苹果界面走一小段后直接黑屏重启,进入找不到硬盘的界面。哪位大神知道给点思路啊?已经无从下手了。

网友:
按说换完CPU可以直接进系统的

网友:
没认到硬盘,

网友A:
CPU没做好吗 、??认不到硬盘U盘能认不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没做好吗 、??认不到硬盘U盘能认不

cpu重焊一遍还是这样,应该是装好了。 能刷t2的话硬盘应该是好的。 t2的机器没系统不能读u盘

网友:
这机器也能刷bios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好好查查吧

网友:
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重装系统,在重装系统里看看能不能认到盘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可能不是一处故障点,需要好好检测一下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有时候系统服务器不稳定也会出现在线装系统不了,换个时间段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