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8115开卡求助

楼主(2022-03-18):
各位大神,前段时间买了个 金胜维的  固态硬盘,用了没几天 开机卡Logo,起先以为是主板坏了,后来一查说是固态问题,于是把固态拆下,正常开机。
后来尝试对固态进行维修,搜索相关教程资料后发现有开卡这么一说,于是想自己试着尝试开卡,可是未能成功,于是便来求助大神。以下是我开的过程,求指导。

网友:
408941691@qq.com   有偿求助

网友A:
猫宝去看看有软件不呀

网友:
很多都是2258的

网友B:
是维修店检测吗?

网友:
这个主控挑转接卡。要用JM20329转接卡。

网友C:
看图明显是还没有识别到短接后的硬盘,如果识别到,应该显示一个20M的容量。这个主控要用转接板开卡,而且很挑转接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维修店检测吗?

自己折腾的

网友:
2258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宝去看看有软件不呀

不知道看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明显是还没有识别到短接后的硬盘,如果识别到,应该显示一个20M的容量。这个主控要用转接板开卡,而且 ...

求教,求指导

网友:
这个主控要用JM20329转接板开卡,普通的转接板短接后也不识别。开卡教程网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