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灵耀SF4300F X430FA 3.1

楼主(2022-03-18):
故障现象:内置屏幕有时开机能亮,有时不亮,正常亮起时烤鸡一天一夜都没有问题,不亮时接外置时能正常显示的:目测:只系统里面看看显卡没有报错,不知道什么愿意,机子没有维修过

图纸点位图,就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亮机时外接或者键盘大小写能切换不?能切换或外接亮在量屏工作条件

网友:
搞好没有呢  我也来偷师了

网友:
换CPU试试看

网友:
能帮我测一下充电芯片的23脚有没有电压?我的不充电电池有1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的问题.现在0%.没有进度条.现在疫情没发发货.

网友:
点位图能给一份看看嘛.邮箱78779590@qq.com  谢谢

网友A:
看屏幕条件基本正常,不知道屏幕换过没有

网友B:
不亮的时候看电流,按时序查条件,这种机器最麻烦,你有图纸点位已经很幸运了,很多人最多有个点位,修起来更麻烦

网友:
外接能亮,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吧

网友:
先换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屏幕条件基本正常,不知道屏幕换过没有

没有换过屏幕,这几天测试天天都可以开机,跟客户反应的差不多,有时经常不显示,有时连续几天正常,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亮的时候看电流,按时序查条件,这种机器最麻烦,你有图纸点位已经很幸运了,很多人最多有个点位,修起来 ...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059.html

这里面就有啊

网友:
嗯,要是不亮时测试屏信号都有的话就是屏幕的问题了是吧

网友:
这上来就换CPU是不是有点误导人啊,要不直接换电脑?

网友C:
而且人家说内屏不亮的时候接外屏能正常显示,怎么都不可能是CPU问题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人家说内屏不亮的时候接外屏能正常显示,怎么都不可能是CPU问题好吧

小小白。。。。不用管,换了屏了,这几天都没问题,希望时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