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870M维修请教

楼主(2022-03-18):
MXM GT870M显卡报A1通道错误,请大神指点那颗是A1.

PCB板有编号,正面显存编号为M1、 M2 …至M8
背面显存颗粒为M501至M508

网友A:
m8 和m503应该是a1 大概率是m503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8 和m503应该是a1 大概率是m503出问题了

谢谢,换了那两颗还是报错。一怒之下把a组全部加焊。正常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