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RT8859M输出信号去RT9605走了弯路

楼主(2022-03-19):
维修一块铭瑄ms-b75主板,触发检测卡不跑码。查CPU供电电压是0V.此板采用RT8859+RT9605架构,参考其它机型资料RT8859M 的52/53/54脚输出PWM去RT9605的4/5/7脚,实测8859M的54和53脚和RT9605的4脚5脚通,有1.8V左右的电压输出,但是8859的52脚和小芯片的7脚不通,而且两边电压都是0V,因为线路板的走线或过孔断不通,干脆拆下8859M芯片一探究竟,意外的是52脚是空脚,而是从8859M的37脚输出PWM信号到小芯片的7脚,和和资料上说的不一样。无赖焊回8859芯片开机竟然跑码亮机了。虽然板子亮了,但是疑惑的是一开始8859有1.8V电压输出,说明它是正常工作的,故障应该是驱动小芯片9605坏,反而误打误撞拆装了一下就好了,为什么 ?大神们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