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1152E示波器花屏,死机

楼主(2022-03-19):
大神们,普源1152E开机花屏,按键无反应,死机,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导电胶垫接触不良重新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电胶垫接触不良重新清洗一下

有时关机再开机能好一阵子,然后就又花屏死机了

网友:
不会是接触的问题,因为按键都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