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 笔记本如果没有插散热风扇插头

楼主(2022-03-19):
请教 笔记本如果没有插散热风扇插头而且气温低(CPU  PCH等不太热的情况下),EC能不能检测到风扇失灵了?那它会有后续动作吗(比如断电)?

网友:
普通笔记本没插也能亮机,但是有些会报错FAN错误,跳过也能进系统,但是温度达到CPU上限会掉电保护

网友:
有的会报错,如果不报错现在的处理器不会断电,一般是先降频,降频无效才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