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24寸的电源板电压

楼主(2022-03-19):
请教大神,电源板电压是多少?电源板烧掉了,换了个通用电源模块,调12伏的话,能开机但是显示背光特别暗。现在调到通逻辑板侧电压16,背光51,但是背光亮度还是特别暗,并且亮度调节只有5以下有点反应

它默认的是20伏么?

网友A:
后面铭牌没标注电源参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铭牌没标注电源参数嘛

内置电源。原始故障是带负载输出12伏之后就断电,后来换了通用电源模块后调到12伏背光暗。看屏参数是标准51伏,最大54伏,调整模块至背光电压51.5伏后背光还是暗。通逻辑板的电压已经到16.5了。不敢往上调了

网友A:
不负载你看下输出是12V不?或者内置电源也会在电源上标注输出电压,如果空载也是12V就说明输入就是12V至于你说的亮度不能调节就建议查一下背光板的工作条件特别是PWM亮度调节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负载你看下输出是12V不?或者内置电源也会在电源上标注输出电压,如果空载也是12V就说明输入就是12V至于你说的亮度不能调节就建议查一下背光板的工作条件特别是PWM亮度调节正常不。

故障的时候空载测量是10.5到11.5波动,没有标电压值

网友B:
你找一个通用背光测试板测试下背光电压,一般显示器背光电压是在50-80左右的,具体可以百度搜索下屏幕型号看下背光电压参数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个通用背光测试板测试下背光电压,一般显示器背光电压是在50-80左右的,具体可以百度搜索下屏幕型号看下背光电压参数值。

屏库查的通常51最高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库查的通常51最高54

那电压没问题,不用研究电压了。可以刷一个固件试下。或者清空下用户数据芯片试试,前提先备份用户数据芯片。

网友:
内置电源板,很少有12V的,你这肯定是lcd屏,电压有14  15   16   19V的,原来的电源板修一下就行了,搞的怎么费劲

网友D: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显示器的电路板图纸哪里能下载啊   感觉图纸好难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显示器的电路板图纸哪里能下载啊   感觉图纸好难搞啊

查芯片手册,大部分都有图。大差不差

网友:
淘宝买了个差不多的电源,测试了下是19v。把原来这个调成19v后感觉100亮度的时候过于亮了。反正能用就不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芯片手册,大部分都有图。大差不差

是一个网站吗?

网友:
半导小芯,手机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