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风扇正常转速区间是多少?

楼主(2022-03-19):
有块r9 270开机几秒风扇会从安静变得有点吵,但不是那种狂转。玩游戏满载风扇2500转,温度最高到46左右。听声音是风扇转速一直这样。

是不是风扇调速坏了?这块卡之前拆了1.8vEN三极管

网友:
这些有可能是BIOS有点问题,控制是直接受控于核心,很少一部分受控于功耗管理芯片

网友:
风扇能转说明风扇就没有问题

网友:
调速也是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