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关于A1534 PM_SLP_S5_L的产生 高手进

楼主(2022-03-19):
如题 关于A1534  版号820-00244-A  ,CPU不发出PM_SLP_S5_L  ,CPU具体需要哪些条件才发出PM_SLP_S5_L啊,感谢高手的提示

网友:
                        换主板

yjp

网友:
你是说CPU嗝屁了是吧

网友A:
图片也太不清晰了 看着眼花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也太不清晰了 看着眼花

借用的黄船长发出来的时序图

网友:
难搞哦,新款一点的真难修

网友:
你学习什么了???

网友:
你又学习什么了??????

网友B:
桥  和EC满足了待机条件  按开关CPU置高SLPˉS5

yjp

网友:
楼上的回答都是详细的,楼主参考

网友C:
cpu发出 slp-s5? 不是南桥吗

yjp

网友:
借用的黄船长发出来的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  和EC满足了待机条件  按开关CPU置高SLPˉS5

我就是不太确定 这款CPU具体还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发出 slp-s5? 不是南桥吗

单CPU 的  由CPU发出SLP_S5

网友D:
A1534很小的板  单CPU  目前目前CPU基本条件满足 就是不知道还需要注意哪些条件才能发出SLP_S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1534很小的板  单CPU  目前目前CPU基本条件满足 就是不知道还需要注意哪些条件才能发出SLP_S5

按时序图查啊,差完加焊下 这个容易虚焊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时序图查啊,差完加焊下 这个容易虚焊

已结加焊过了

网友:
图片也太不清晰了 看着眼花

网友F:
桥的条件是  rtc电路  还有深度睡眠电路   ec发给桥的深度睡眠电源好信号,然后桥的待机供电,桥resmrst     ec的    条件时钟供电复位,ACIN   LID    开关触发ec后ec给桥发出pwebtn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桥的条件是  rtc电路  还有深度睡眠电路   ec发给桥的深度睡眠电源好信号,然后桥的待机供电,桥resmrst    ...

谢谢 说得很详细  这些条件我都查了 都是正常的 是不是就可以确定是CPU坏了

网友F:
ec 发出pbtnout了吗   但是桥没有发出slps5  吗

yjp

网友B:
条件都满足  不发出SLP-s5就是U坏呗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 发出pbtnout了吗   但是桥没有发出slps5  吗

单 CPU的  没有发出SLP_S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都满足  不发出SLP-s5就是U坏呗

好吧 那只有买个CPU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