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 NM-C372进水掉件,帮忙看看。

楼主(2022-03-19):
进水丢电阻,不知道是多大的。麻烦谁有修到这个主板给个值先谢谢了!

网友:
找找点位图吧

网友:
图纸目前好像没有

网友:
这个图纸点位都没有呢

网友:
没有图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A:
到淘宝找个图片看看

网友:
确定是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淘宝找个图片看看

图片看出来估计有点难

网友:
一面粗线。一面细线,估计是个上拉,装个K级电阻试试吧

网友:
到某宝买个点位图,实在不行就用K级电阻试

网友:
建议先搞个10K的试试

网友:
这要跑电路,再查芯片资料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找打了。机器点亮!!!
感谢瞬间De辉煌确认是1k的,后来找了个nm-c371的点位对照为1k,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上各位都是大神

网友:
论坛里大神确实多得很,没图纸都能猜出一个小电阻阻值。

网友:
看看和周围连接的有没有 别的电阻 就怕是个串联分压的,  如果不是 随便弄个100k 或者1m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