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指纹锁

楼主(2022-03-19):
有一台T410I开机出现指纹锁状态,进不了BIOS也不开了机,刷了BIOS还是一样。有经验的同行帮忙看一下如何解除?

网友:
以前T系列的THINK本都有码片,这个应该也有,但不知是哪个,而且也没有码片资料

网友:
T410I的密码不在BIOS中,密码在U22 PCA24S08DP里面

网友:
有这个码片的资料吗?

网友:
这个是啥?

网友:
U22找料板换一个,资料应该找不到,或者从其他Think主板上找个一样型号的芯片装上应该也可以

网友:
换那个密码芯片

网友:
马哥有卖码片的,买了一片,到货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
某宝上发个密码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IBM有密码芯片,,,,,,,,,,,,,

网友A:
开机短接密码芯片进BISO清除保存退出。应该和T42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短接密码芯片进BISO清除保存退出。应该和T420差不多

是短接2个数据脚吗?

网友(2022-05-06):

某宝买了一片U22八脚,换上就无锁了。读出数据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