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370P-D3 掉了一个零件帮我看看 画圈处

楼主(2022-03-19):
客户上主板没把固定螺丝柱上对位置 把零件撞掉一颗零件 开机主板点不亮 无复位 哪位大神帮我看一下 跪拜!!!
点不亮

网友:
在南桥下面

网友:
99%是贴片电容

网友:
量一下焊盘,一边有阻值,另一边是地的话,就是电容。

网友:
大概率是电容。可以尝试拆一个大概位置的电容装上去。

网友:
太新的主板是没有图纸,除非你花钱买,最好是掉电容,如果是掉电阻就真心麻烦。

网友:
GA Z370 WIFI版

网友:
无所谓,供电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