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60D笔记本开机掉电,求助芯片型号

楼主(2022-03-19):
今天接神舟笔记本开机循环重启,拆机发现CPU旁边有个小芯片上面冒小泡了,上面丝印5S=5H,求助这个小芯片型号。

网友:
K650D不是有图纸吗?看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A:
有个网站可以通过丝印反查型号的,alldatasheetcn.com,你查一下,各种资料要合理利用

网友:
这个版号没有找到图纸接,这个IC应该没有问题。后面重新插内存条不掉电,但是还是不显示。某宝上买了个BIOS没有用,测了一下供电都有了。暂时放一边了。

网友:
这个机有电路图,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鑫智造有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鑫智造有图纸,看下就知道了

谢谢,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芯片没有问题。电压1.8V正常,内存条重插一下不掉电了现在不显示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找份图纸啊

网友:
找卖芯片的 问问

网友:
听你描述像是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网站可以通过丝印反查型号的,alldatasheetcn.com,你查一下,各种资料要合理利用

厉害,这网站不错

网友:
神舟的碰到几台都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