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X505ZA REV;2.0 一个场子里拿过来的修的,只有一个裸板

楼主(2022-03-19):
华硕板号X505ZA REV;2.0 一个场子里拿过来的修的,只有一个裸板。原始电流是0.04,用热成像照的EC发烫,果断换掉,换完电流能上到0.3,测量所以电杆电压都出来了,买了个程序刷上电流还是一样。怀疑板载内存,之前修过板载内存的华硕本子,容易出问题。有花钱买了一个屏蔽板载内存的程序,刷上电流依旧0.3算了就算修好也没有多少钱,不想耽误时间。还原给他了。Bios贡献出来,需要的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机型修改BIOS屏蔽板载内存就没成功过,你大概率是被忽悠了。。。。。

也不贵,因为经常在他家买,所以改个BIOS就8块钱,

网友(点评):
看你等级不应该花8块钱啊。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好主意

网友B:
我这有个X505ZA可以触发,但是没有cpu供电,刷了BIOS 换了供电芯片也一样,没资料 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X505ZA可以触发,但是没有cpu供电,刷了BIOS 换了供电芯片也一样,没资料 不好弄啊

我一般遇到这种会查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还不出电压的话,就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