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敏UH61MT tg 特供版主板升级bios

楼主(2022-03-19):
在纯dos下刷bios,遇到写保护,如何解除?下面有两个跳针位,jrtc以及jbat。其中初始状态jbat在1,2针脚,如何跳针呢?

网友A:
首先,你这个照片也太模糊了。再有JBAT应该是bios电池放电跳线,一般是1-2是Normal,即跳线短接1和2端子就是正常使用模式。想释放bios设置也就是所谓的bios放电,将跳线帽切换到2和3两个端子几秒钟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照片也太模糊了。再有JBAT应该是bios电池放电跳线,一般是1-2是Normal,即跳线短接1和2端子就 ...

还有,关于bios,论坛里也有的,建议遇到问题直接搜索论坛,你会有意想不到代收货的。

地址是这个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090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照片也太模糊了。再有JBAT应该是bios电池放电跳线,一般是1-2是Normal,即跳线短接1和2端子就是正常使用模式。想释放bios设置也就是所谓的bios放电,将跳线帽切换到2和3两个端子几秒钟即可。

你好,我这张清晰些,旁边还有三个针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关于bios,论坛里也有的,建议遇到问题直接搜索论坛,你会有意想不到代收货的。

地址是这个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60904-1-1.html

我现在跳针在jbat12脚上,我刷bios需要怎么跳针,需要跳到旁边jrtc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跳针在jbat12脚上,我刷bios需要怎么跳针,需要跳到旁边jrtc上吗

这个bios需要使用编程器拆下来刷吧?你如果是客户,建议找附近的电脑维修店帮你刷尾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这张清晰些,旁边还有三个针脚

JRTC应该是时钟检测之类的插件,一般应该使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