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买了一个二手hy3005e

楼主(2022-03-19):
140买了一个二手hy3005et,开机调电流屏幕无显示,只有电压能显,是我不会用呢还是买了一个坏的? 在上班没照片

网友A:
原则上应该是坏的,可调电源一般没有电流也会显示0.000的。你可以问下卖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应该是坏的,可调电源一般没有电流也会显示0.000的。你可以问下卖家。

就是显示0000,调电压就有数字显示,农村人没用过高高科技,不知道是不是没负载就没有电流显示?

网友:
你找一个负载试下电流会跳变吗?如果会跳变,那就是对的,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电流是0.0000就是正常的。电压是你调节到什么电压值就是显示什么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显示0000,调电压就有数字显示,农村人没用过高高科技,不知道是不是没负载就没有电流显示?

你找一个负载试下电流会跳变吗?如果会跳变,那就是对的,没有负载的情况下,电流是0.0000就是正常的。电压是你调节到什么电压值就是显示什么电压的。

网友C:
正负短一下看看打不打表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负短一下看看打不打表就知道了

直接短路不会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路不会烧坏?

直接短路若烧坏就说明这个电源质量有问题,维修电源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可以恒流恒压 直接短路时达到限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