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打印机主板固件奔图M6600

楼主(2022-03-19):
奔图M6600备份
------------------------------------

网友:
多谢分享,有了固件个别主板就不用直接更换了,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2023-09-11):
奔图M6518NW打印机控制面板上的按键全部失灵是什么问题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一下,谢谢。已经修好了,拆机出来用酒精清洗按键触点OK,按按键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2023-11-04):
没有下载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