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师F117 显卡BIOS

楼主(2022-03-19):
南桥旁边U8  显卡是1650板号GK5MP5X MB V1.1 相同板号相同显卡的应该都行  故障开机可以显示进bios界面和进系统后都会黑屏 进PE有事候闪屏或者黑屏屏供电3.3和19v稳定 原来外接显示器可以客户删掉独享驱动后外接也不显示了

网友:
把19V屏供电的保险去掉,连上锡

网友:
T宝上也去问过了 没问到  客户说觉得系统有问题了 装了下就不行了

网友:
搞定了  仔细测量还是屏供电3.3问题 保险前面3.5后面3.3几 一坨锡搞定

网友A:
裸板能上电开机吗?不装电池!请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能上电开机吗?不装电池!请问一下

记不清了  应该不要电池

网友:
解决了问题就好,感谢分享

网友:
不用电池不用电池

网友:
意思是屏供电保险前面腐蚀吗?

网友(2022-06-25):
能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能上电开机吗?不装电池!请问一下

不装电池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