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LM358 产生5V待机电压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2-03-19):
NE555 接成无稳产生28KHz 占空比0.2的PWM方波

LM358 A 接成电压比较器,B接成电压跟随器

2.5V参考电压

输入电压9-16V,输出固定5V电压,输出电流3-5A, 如果需要输出更大功率请加双MOS与加大电感规格,注意散热
如果更改输出电压,更改LM358的FB分压电阻,
例:
输出3.3V
R2=10K
R5=30K

LM358的作用是自动调节ne555的PWM波占空比

附件包含原理图与PCB文件:

网友A:
直接DC-DC把12V变成5V不就行了,专门的芯片可以做得更小体积,性能也更佳,NE555也只能是DIY玩玩而已

网友(点评):
线性的叫LDO,DC-DC就是PWM式调压,电路简单,简单只要1个IC,电阻2个,1个电感,2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DC-DC把12V变成5V不就行了,专门的芯片可以做得更小体积,性能也更佳,NE555也只能是DIY玩玩而已

DC-DC 你是指线性稳压吗? 那种功率小,发热高,专门的芯片是简单,体积也确实能做的很小,但一块芯片就要2-3块,ne555和lm358 有多便宜,几分钱1块,这个电路其实实现的目标就是跟专门的芯片一样带自动调节占空比的,如果要短路保护稍微改下就行了,最主要是成本低,功率大,做些小东西用来供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 你是指线性稳压吗? 那种功率小,发热高,专门的芯片是简单,体积也确实能做的很小,但一块芯片就 ...

其实如果双面贴元件的话,体积也可以做的很小,体积大小与电路没关系的,与PCB设计才有关,这个比专门的PWM芯片也就多了一块sop8的芯片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 你是指线性稳压吗? 那种功率小,发热高,专门的芯片是简单,体积也确实能做的很小,但一块芯片就 ...

只是单电压环  淘宝dcdc模块也就2块钱

网友:
膜拜,学习中。。。。奋斗。。。

网友:
可以很不错,如果有时间还是可以自己动动手,可是时间它不允许呀

网友:
mp1584en那个降压模块可以

网友:
读懂图纸了,修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
这是初学者手工实习用的,现在taobaoDC-DC小板一大堆,价格也就3-5元。体积小性能高!

网友:
这个真的是厉害了,一套完整的供电系统,但我底子差,很多地方没看懂

网友:
厉害了,学习了,要好好研究

网友C:
输入20V更好  可以笔记本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20V更好  可以笔记本上面

要输入20V的话把Q1 D极与12V断开,连20V,另外加个78M12,78M12输入接20V,输出接电路中的12V, 就可以了,78M12不需要注意散热,功耗也就20MA以内

网友:
这电路其实在电脑里并没有多大的实用性,主板 笔记本 atx 或者电视机都是先有5v,再有12v的。再有5vs也只是待机电压,用ldo都可以到1a的电流,

网友:
学习学习 谢谢分享 字数补丁

网友:
块,这个电路其实实现的目标就是跟专门的芯片一样带自动调节占空比的,如果要短路保护稍微改下就行了,最主要是成本低,功率大,做些小东西用来供电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