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60324 64G颗粒适合哪种板子???

楼主(2022-03-19):
之前买了块西数240g的固态,里面用的是sandisk的主控,颗粒也是sandisk的60324 64G,不知是不是我买到寨版了?在网上没有搜到这个型号的颗粒,不知道具体支持什么板子?难道只能用SANDISK主控吗?问问这种颗粒还能支持哪些主控的板子?

网友A:
闪迪的颗粒丝印太多,这6个数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颗粒。最好就是把颗粒拆下来,用测试架读取它的ID。然后才能确定适用什么主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颗粒丝印太多,这6个数字根本看不出是什么颗粒。最好就是把颗粒拆下来,用测试架读取它的ID。然后才 ...

把颗粒拆下放到903板上能不能查看到ID?目前手里只有903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颗粒拆下放到903板上能不能查看到ID?目前手里只有903板。

只要能读出ID就行。用什么主控读倒是无所谓。

网友A:
而且闪迪有很多都是带锁的颗粒,一般64G的只显示一个CE的颗粒,基本都是带锁的。只有极少数带锁片可以用公开的固件开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闪迪有很多都是带锁的颗粒,一般64G的只显示一个CE的颗粒,基本都是带锁的。只有极少数带锁片可以用公 ...

那不是说闪迪的颗粒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说闪迪的颗粒就废了!!!

真爱生命,远离闪迪。

网友(2022-06-16):
西数不是收购了闪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