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40风扇报错一例

楼主(2022-03-19):
故障现象:可以点亮,屏幕FAN ERROR报错,客户说已换过风扇,排除了风扇故障。修复过程:

拆机查电路,先查温控芯片U2601的3脚供电正常,8脚9脚却为0,不正常,追查它是由Q7601转换的,显卡D8/D9发出的SMBC-THERM-NV/SMBD-THERM-NV信号经RN7605上拉,同时3.3V-VGA-S0电压加到Q7603的2/5脚,Q7601的1/6脚,3/4脚导通。输出SMBC-THERM/SMBD-THERM去温控芯片的8/9脚,由于显卡内部温控模块故障,导致我7601的1/4脚拉低了,所以也导致温控芯片的8/9脚及EC的67/68脚也被拉低。故出现FAN ERROR。

解决办法:拆除Q7601及RN7605,或撬起RN7605的1/2脚,分别接到Q7601的3/6脚就可以了。开机风扇也不报错了,风扇受控正常。

图纸 (5)LENOVO

网友A:
EC是MASTER,温控和显卡端都是SLAVE,你这个问题,开机风扇会转一下停吗?

网友B:
好暴力啊  直接去掉飞线了啊

网友:
虽然暴力但是直接,我喜欢

网友:
直接了当解决问题,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造成日后有问题出现

网友C:
不知道此问题算不算通病

网友:
学习了,可贵的经验呀!

网友:
smb是通信信号,这样无法通信了吧?希望楼主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此问题算不算通病

应当算是吧,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是MASTER,温控和显卡端都是SLAVE,你这个问题,开机风扇会转一下停吗?

开机风扇会转然后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暴力啊  直接去掉飞线了啊

也是没办法的啊,要不得换显卡,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