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深圳全部不能发快递 各位师傅看看这二极管可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2-03-19):
丝印是34 m75 找不到它的参数 、各位师傅有谁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耳机管? 可用什么耳机管代换呀?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34 Marking, B340W-ST.pdf

34 Marking, B340W-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哪个呀?师傅你知道是啥类型的二级管吗?

网友:
料板随便拆一个差不多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呀?师傅你知道是啥类型的二级管吗?

B340W-ST,Marking:  34

网友:
看一下它在电路板中做什么用的就能找到替代的,满足耐压和工作电流及频率等参数就可以用。

网友:
楼上正解,有些管子不好找型号的话,就根据电路上作用和参数去更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