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D3A (rev. 1.0) 触发亮机 显示LOGO 过几秒掉电 重启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22-03-19):
GA-B250-D3A (rev. 1.0) 触发亮机 显示LOGO 过几秒掉电 重启 反复掉电重启 刷BIOS 故障排除 传官网最新的BIOS 程序

官网BIOS

网友:
我有一板子是这个问题,但是刷完bios还是这个问题,能说一说像这种情况应该查哪些东西吗?

网友:
有图纸吗        分享一下呗

网友:
同型号 没有

网友A:
我有个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但刷完bios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但刷完bios还是一样

现象一样 故障点不一定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象一样 故障点不一定一样

像这种情况查什么呢?没有着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查什么呢?没有着手点。

我维修的主板 是刷官方的BIOS 程序 排除故障的  你那的主板 我没法确定   掉电 的问题 排除BIOS 的问题 可以把主板 各大电感的 供电 测试点 打二极体值  供电电压 测量 示波器 测量 供电 电感的波形等等 一系列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