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华硕H410M-E 不开机

楼主(2022-03-19):
华硕主板 不装CPU  按开机风扇转一下 停一秒继续转,装上cpu不开机,测量电压都正常
已经试过 放电  没有思路  有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有大神帮忙看看,没有电路图  不太会忙修   谢谢各位路过大神

网友A:
强制启动看能否亮机,电池放电或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启动看能否亮机,电池放电或刷BIOS试试,

我试试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启动看能否亮机,电池放电或刷BIOS试试,

强制启动   刷原厂bios  都试了 还是不开机   强制启动风扇一直转不开机

网友:
刷的是cap格式bios吗?去“字头”没有的?

网友:
没cpu本身就是转一下停

网友:
可以刷个bios先试试,但h410应该在保

网友(2024-07-01):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谢谢分享

这马屁拍得\\\\

网友(2024-12-12):
同样的问题,放上CPU就没有CPU供电,不放CPU所有电压正常